APM气压计错误问题,看不懂日志分析图,请教!

楼主(2015-03-26):
上周6中午的时候飞H4,飞控是APM2.6,之前飞都没问题,但是那天突然感觉APM抽风了,H4一直掉高度,怀疑气压计出问题了。最后降落时侧倒了,打坏一只桨。现在看着飞行日志分析图,也看到了写的err.BARO-0等,知道是气压计出问题了,但是不知道为啥?那天有太阳,我是在太阳下起飞的,不知道是否这是原因之一。
贴出MP的分析图

楼主:
这是VCC图,咋看呢?还望多指教!

网友:
固件版本?

楼主:
3.2.1的版本

网友A:
降到3.2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到3.20试试~

它现在好了,没问题了只是不知道啥时候会不会又出问题,但愿不要再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现在好了,没问题了只是不知道啥时候会不会又出问题,但愿不要再出问题了!

也查查震动值是不是大了,特别是下降中的。

网友B(2015-06-03):
楼主的问题好了么?我出现的和你是一样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好了么?我出现的和你是一样一样的问题。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只要不在太阳下飞就不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