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OSD 15.02最新固件发布及相关工具!! !

楼主(2015-03-26):
感谢openpilot论坛的德国朋友Jr63第一时间修改与CC3D 15.02配套的MINIOSD 15.02固件,好不容易找到并下载下来了供大家使用和研究,我自己因为时间原因还没刷,更没经过测试,先请大家和高手测试使用吧,具体刷新方法见泡泡老师的视频,有什么心得和体会及好消息记住要发在这个贴子里哟,以下是新固件及相关工具:

1、15.02版MINIOSD新固件

2、刷新工具及字库
百度云附件:Charset_1_3_0.mcm

3、中文字库
百度云附件:CC3D OSD中文字库.mcm

4、刷新及使用视频

网友A:
刚入了个minicc3D,连接电脑后好象没有找到驱动,楼主是先安装UsB驱动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入了个minicc3D,连接电脑后好象没有找到驱动,楼主是先安装UsB驱动吗?谢谢!

是得先安装USB驱动才能找到COM口的,但装完地面站软件后一般就能自动配上了,如果还不行就得手动配或用驱动精灵类的软件自动配了。

网友B:
CC3D 的GPS组件到哪里有得卖,X宝么!?新人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3D 的GPS组件到哪里有得卖,X宝么!?新人求指导!!

当然是了,协议符合CC3D的就行,但穿越机就不用上GPS了,因为就是用来穿和炸的,无需定高、定向等功能,主要是体验低空快速飞行用的。

网友C:
cc3d加装了miniosd,屏幕也 有显示了,但所有信息都不更新,连姿态线都不变,是何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3d加装了miniosd,屏幕也 有显示了,但所有信息都不更新,连姿态线都不变,是何原因?

一方面是CC3D和MINIOSD版本不匹配,另一方面CC3D内的有关OSD的波特率及数据刷新率等参数要调整一下才行。

网友C:
好的,我再看看,估计应该是波特率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我再看看,估计应该是波特率的问题了

差不多,因为我一开始刷版本没对上,波特率是对的情况下,姿态线可动,飞行模式及锁定状态不变,而细调其它参数是改善数据刷新率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差不多,因为我一开始刷版本没对上,波特率是对的情况下,姿态线可动,飞行模式及锁定状态不变,而细调其 ...

泡泡很多参数修改,是针对gp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泡泡很多参数修改,是针对gps的

有GPS的,也有信号传输的,都改一遍,也当熟悉练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GPS的,也有信号传输的,都改一遍,也当熟悉练手了

都改了

网友D:
兄弟不错!!看了你的飞行记录,信心大增,现在第三人称,尾飞基本没问题,头飞还行,下步就等我的显示器和FPV设备到,就练习看屏幕飞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不错!!看了你的飞行记录,信心大增,现在第三人称,尾飞基本没问题,头飞还行,下步就等我的显示 ...

哈哈,加油,只要下功夫,没有练不会的,祝速度体验穿越!

网友:
穷人ODS能刷么

楼主:
穷人OSD我认为应该是刷不了的。

网友E(2016-01-20):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F:
折腾了一圈以后,还是提示"NO TEL COM"。姿态什么的完全不动
除了被墙的打不开的页面,都没找到这个提示,难道大家都是直接搞定了?

我就这么倒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折腾了一圈以后,还是提示"NO TEL COM"。姿态什么的完全不动
除了被墙的打不开的页面,都没找到这个提 ...

我用过14.10版本好用,这个版本我没有实际测试过,所以并不清楚最终结果到底如何,看提示是没有通讯,所以飞控数据并没有传到OSD中。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过14.10版本好用,这个版本我没有实际测试过,所以并不清楚最终结果到底如何,看提示是没有通讯,所 ...

对,所以折腾了一夜,没结果。
方便给下14.10的osd文件不?
我去翻翻,看看哪儿还能找到14.10的cc3d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所以折腾了一夜,没结果。
方便给下14.10的osd文件不?
我去翻翻,看看哪儿还能找到14.10的cc3d固 ...

其实可以刷了CF或BF后,用NAZE32配套的OSD文件也一样行。我先找一下我的网盘。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其实可以刷了CF或BF后,用NAZE32配套的OSD文件也一样行。我先找一下我的网盘。

多谢多谢。
这也是一个新的方案,麻烦先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所以折腾了一夜,没结果。
方便给下14.10的osd文件不?
我去翻翻,看看哪儿还能找到14.10的cc3d固 ...

我的网盘练接:
百度云附件:OpenPilot-RELEASE-14.10-win32.exe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谢多谢。
这也是一个新的方案,麻烦先找一下。

我的网盘练接发了,有地面站和OSD14.10版,但得审核,等一会儿通过你才能看到,NAZE32或F3的那种我也刷成了,只是飞行模式切换无反应。你先试CC3D的吧,要是用第二种方案更麻烦,首先得刷了CC3D,然后再刷对应的OSD固件,而且我在F3上试用好用,刷过的CC3D上还没测试过。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网盘练接发了,有地面站和OSD14.10版,但得审核,等一会儿通过你才能看到,NAZE32或F3的那种我也刷成 ...

好的,太感谢了。
我还是保守方案吧,14.10。
估计这个小板子也不支持自动调参,不折腾TL什么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的,太感谢了。
我还是保守方案吧,14.10。
估计这个小板子也不支持自动调参,不折腾TL什么的了。

TL的别刷,标准版CC3D据说刷完不太稳定,而且我现在认为无需自动调参,学会原理了手调PID就行,只不过多费点时间和精力调了。
另外好友已满,QQ为291474193,加Q可以。

网友G(2016-11-21):
请问15.02的固件可以用在F3飞控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15.02的固件可以用在F3飞控上吗?

不可以,是和OP固件配合使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以,是和OP固件配合使用的。

您有么有支持f3飞控的osd固件啊

网友(2017-04-30):
怎么电压不准啊,就是为了看个电压,这不坑吗?

网友H(2017-08-17):
这个固件和APM的固件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固件和APM的固件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是与CC3D飞控配套使用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一样,是与CC3D飞控配套使用的。

请问有APM的固件吗?和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有APM的固件吗?和软件吗?

最新固件及刷写软件见网盘链接百度云附件:MWOSD R1.7.zip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固件及刷写软件见网盘链接百度云附件:MWOSD R1.7.zip等

可以给我个链接吗

楼主:
已经给你百度云链接可直接下载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已经给你百度云链接可直接下载了

请问:F3飞控刷那个字库,刷那个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F3飞控刷那个字库,刷那个固件。

也刷MSOSD这个固件,不刷字库就是默认字体,只不过代码在要根据飞控固件选择一下就行了,比如选BETAFLIGHT那个就是刷BF固件的F3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也刷MSOSD这个固件,不刷字库就是默认字体,只不过代码在要根据飞控固件选择一下就行了,比如选BETAFLIGH ...

您说的MSOSD是几楼的下载,在那里选固件,好象没发现有BF,CF的OSD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您说的MSOSD是几楼的下载,在那里选固件,好象没发现有BF,CF的OSD固件

52楼,MSOSD是一个通用固件,支持很多飞控,把MSOSD固件代码用ARDUINO工具打开后就能找到对应的代码。具体你最好找一个相关教程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52楼,MSOSD是一个通用固件,支持很多飞控,把MSOSD固件代码用ARDUINO工具打开后就能找到对应的代码。具 ...

谢谢,想起来了看过教程,是去掉//改#define ,不过顺序还有点糊涂,是用arduino-1.05+for+windows刷固件?OSD_Config.exe这个是刷什么的,中文显示是这个刷么?
您讲讲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想起来了看过教程,是去掉//改#define ,不过顺序还有点糊涂,是用arduino-1.05+for+windows刷固件 ...

OSD CONFIG是刷完固件后调参用的,而这个最新版的工具嵌入谷歌浏览器,调参更方便。

网友I:
引用 楼主:
OSD CONFIG是刷完固件后调参用的,而这个最新版的工具嵌入谷歌浏览器,调参更方便。

完 了,OSD接反电源烧了,后悔,非常后悔。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完 了,OSD接反电源烧了,后悔,非常后悔。嗨。。。。。

也不用后悔,现在都开始用集成OSD的F3或F4飞控了,功能多,集成化高,在BF固件里直接调参,不用分体的MINIOSD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也不用后悔,现在都开始用集成OSD的F3或F4飞控了,功能多,集成化高,在BF固件里直接调参,不用分体的MIN ...

电路还是分体那种芯片组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路还是分体那种芯片组合吗

我看差不多,你可以搜一下宝上的各种F4,比如MATEK F4有些网站上有图,一看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