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啊,摄像头问题

楼主(2015-03-26):
前两天还是好的,今天打算出门飞飞在家里测试的时候发现没有图像了,经过排查,摄像头故障,但是PCB版上看不出有烧的痕迹,有高手知道什么情况吗?

网友A:
要是电压没有超的话一般是正面这个小圆棒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电压没有超的话一般是正面这个小圆棒棒!!

电压应该没有问题,共的动力电3S的,摄像头是12V的
您说的小圆帮帮是指这个吗?
是的话能告诉下这是个什么东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应该没有问题,共的动力电3S的,摄像头是12V的
您说的小圆帮帮是指这个吗?
是的话能告诉下这是 ...

晶振

网友:
和我的一样  晶振断线了,买新的摄像头吧

网友:
不用买新的,我的两块板子都是这问题,洛铁焊掉重新焊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