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GH云台挂索尼NEX-5T小小改装

楼主(2015-03-26):
由于这款相机比较小 比较轻   挂在云台上需要做一点小小的改装

相机上固定板需要割断  因为相机的高度不够上固定板根本锁不到

然后就是这个螺丝孔    难点就在这个螺丝孔     首先要把相机装上去  相机上固定板不用装 吧重心调出来以后再把上固定板用手放上去找出与相机链接的螺丝位置做记号然后钻孔

割断以后7字型这块上固定板是要反过来装的

另一块压在下面   下面这一块是正着装的                 割断固定板的目的是为了咬合住相机

原来的螺丝肯定是短了  需要找一颗2.0的螺丝  就跟多轴飞机的马达座螺丝一样的就可以了

由于相机太轻   上下各加了40克的配重块     建议加配重块  不然数值调不搞 锁付力不太好

楼主:
等待改装后的实拍视频审核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感谢亚拓的优质售后 让我的云台有那么好的效果

         PS:NEX5需要另购买一个热靴转换口

网友A:
果冻依旧存在,高频振动居然也存在,鉴定完毕

网友:
你可以产量华

网友:
亂亂飛拍出來挺穩,雲台調試的不錯

楼主:
引用 楼主:
等待改装后的实拍视频审核

下降速度太快了

网友:
这个效果已经不错了

网友:
没有修片就直接上,不错

楼主:
此片只是为了分享一下云台装这款相机的改装方法   视频中可以看出来了 天气黑沉沉的    云台没有细调  这个值是调到静态不抖直接上天了就这个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冻依旧存在,高频振动居然也存在,鉴定完毕
原视频是完全没有果冻  是优酷的原因

网友:
非常的好哦!有问题请指点下求助G3云台与GH4相机视频输出问题! 看原帖麻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