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板和轻木制作机架的四轴

楼主(2015-03-26):
450机架采用泡沫板和轻木制作的,电机XXD2208 KV1000 ,9045塑料桨,3S2200mah 的电池,泡沫板使用40mm或者50mm厚的建筑保温板材,起飞重量650克,悬停时间18分钟左右。无风或者小风飞比较稳,空中很醒目,休闲玩还是比较好的,也安全,但不抗风,风大了晃的比较厉害。

网友A:
能不能帮我做个250的机架?玩穿越

网友:
适合室内玩~

网友B:
一直苦恼于这种泡沫板哪里买得到

网友:
同求哪里买的

网友C:
泡沫上边再罩个铁丝网就更好了

网友:
卧槽,好久以前就这么想的。。。可惜没做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苦恼于这种泡沫板哪里买得到

在卖建筑材料的市场都有,很容易买到,最好买50mm厚的,不容易变形。另外,为了增加强度,不用轻木而用8-10mm碳纤方管更好,连接电机的地方,为了能上4个螺丝,再在两 边各黏上一小块木块,刻成圆形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帮我做个250的机架?玩穿越

买个机架也不贵,还好看,可以搜索“ 航拍多旋翼练习机架X240四轴玻纤机架“。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大啊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泡沫上边再罩个铁丝网就更好了

说的很对,加个网更安全。如果在人群里,在腰部以下的高度飞,就很安全了,不怕螺旋桨打着人了。我遇到过突然冒出个人来去摸螺旋桨的,被我躲开了。当然,不管什么情况,我是决不在人头顶上飞的。我飞其他大四轴都远离人群,安全第一呢。

网友D:
做得不错,用多大的电池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得不错,用多大的电池合适呢?

我用格氏3S 2200mah的电池,如果不挂其他的,用3S 5200mah的电池也可以,但起飞重量不要超过850克,可以用扎带挂在下面,四个起落架可以用EPE的即电脑包装材料,防震耐冲击,用线缝到泡沫机架上,同时压住轻木或碳纤的十字支架。

网友:
这个好啊,掉水里都不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卖建筑材料的市场都有,很容易买到,最好买50mm厚的,不容易变形。另外,为了增加强度,不用轻木而用8-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