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新手练蛇滚,方向控制不好,请指教!

楼主(2015-03-26):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IwNTc0MzA4.html?firsttime=103&x

知道该怎么转向,但控制得不好,不能随心所欲,看来练得差火候。有没有什么诀窍?请指教!

网友A:
唯一的诀窍就是多练,慢慢体会。
看了视频,建议把副翼的最大行程再调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唯一的诀窍就是多练,慢慢体会。
看了视频,建议把副翼的最大行程再调大一点。

因为转快了怕错舵,所以把副翼调小了,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B:
想问下楼主的机的配置和机的连接。我也想买过一款3d练下。之前的吉比不太好飞。想装过一台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楼主的机的配置和机的连接。我也想买过一款3d练下。之前的吉比不太好飞。想装过一台了。谢谢

天翼8mm slick
郎宇x2206 kv1500
9047慢速桨
好盈10A
双天400mah
银燕08
总重205g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天翼8mm slick
郎宇x2206 kv1500
9047慢速桨

好的。謝謝。我現在的設備可能也可以吧?朗宇A2212 好盈天行者40電調。銀燕12G。1060槳。不過看來要用盡量小一點的電。之前用2200的電。的確是有點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謝謝。我現在的設備可能也可以吧?朗宇A2212 好盈天行者40電調。銀燕12G。1060槳。不過看來要用盡 ...

你这一套加电池估计300g左右了吧,加空机得上400g了,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一套加电池估计300g左右了吧,加空机得上400g了,重了。

是的。剛才我看過你的機的配置。我那套設備要放一邊了。還是按推薦的買一套算了。這樣機輕的。這樣才好練3D。我現在的吉比就是重量過了。側飛還可以有點成形。吊機就吊得不穩的。本現這機也是奇型怪狀的機。所以還是老老實實買一些3D性能好點的劃算。

网友C:
飞的很不错了,再继续练习能够飞好的

网友:
飞得不错呀!感觉舵量有点小,2楼的说得有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的很不错了,再继续练习能够飞好的

谢谢鼓励!模拟器上练了一个月蛇滚,才开始飞真机,现在仅仅不错舵而已,还要多练啊!

网友:
一个月就能够练到这种水平,进步很快了,我练了半年才练成的

网友:
飞的很好,继续努力,调下副翼,大胆点飞

楼主:
谢谢大家的鼓励!准备慢速的练熟了再加大副翼练快速。

网友D:
完全不是蛇滚,我建议你先圆周滚,然后在滚到正面收下油门。。 自然就成了。 飞机一顿一顿的感觉,听你油门, 是没变化的。3D难的就是在油门变化下做动作,不像其他机 固定油门打舵

网友:
很赞的涂装,几时来个视频就更好了

网友:
正在用模拟器联系蛇滚,还没感觉。都练4天了。楼主说说你是怎么打舵的,左手油门

网友:
玩的不错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不是蛇滚,我建议你先圆周滚,然后在滚到正面收下油门。。 自然就成了。 飞机一顿一顿的感觉,听你油门 ...

谢谢指教!我也知道油门没变化,刚练还没练成打舵的本能反应,所以不敢加油门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