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小鸡充电器靠谱吗?会不会过充?

楼主(2015-03-26):
前几天网上买了个充电器,专门用来冲1s锂电池的,就是下图这种的,号称可以一拖n。。。

然后我觉得不科学,那么小一个盒子,怎么可能一个usb供电,同时冲那么多个1s锂电,然后我就把螺丝拧了,如下图

请各大老鸟判定下,这玩意冲锂电有保障吗?我看着电路板,好像没啥芯片啊。。看上去很简陋。。。用它来冲锂电会不会过充?

有没有性价比高一些的,安全点的,最好能同时冲好几块锂电的充电器?求推荐啊

网友A:
A6加一托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6加一托三

可否讲明白点,照顾一下小白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否讲明白点,照顾一下小白啊。

三块一起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块一起充

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明白

笑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笑什么

俺真是白的太严重了,要多泡坛子啊。

网友C:
这种还是很靠谱的,都带充电管理,只不过一般速度慢点,电流在200~300ma

网友:
1S的电池要求没那么高……
充满自停就行了,不想多S的需要平衡

网友D:
1S的这种就可以了,冲的慢对电池好....也可以买个B6..想发展下去的话建议A6..........想一步到位的话买个308...不想走太远的话B6都不用买了,B6只是个过渡,对电池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1S的这种就可以了,冲的慢对电池好....也可以买个B6..想发展下去的话建议A6..........想一步到位的话买个30 ...

哦,那看来暂时不用买b6了。眼下我还刚入门,小鸡鸡都飞的歪歪扭扭呢....那些a6b6我看都是充大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还是很靠谱的,都带充电管理,只不过一般速度慢点,电流在200~300ma

这芯片我拆开来看好像上面都没有啥模块的。。。只看到一个输入电流的接口走线分到两个充电接口而已。。。你说他有电源管理模块,难道它还能先恒压在恒流?。。。还是说他只管充到4.2v附近就自动断电了?

网友C:
5脚那个芯片就是充电管理,cc cv的,不会过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5脚那个芯片就是充电管理,cc cv的,不会过充的

哦好的,我现在原厂的是只有充2个的,我去淘宝上买个冲5个的,另外自己买几块电池,这样能飞久点。。。话说现在的工业芯片那么牛逼了,我看过去那么小一块板子,竟然能集成恒流恒压,厉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好的,我现在原厂的是只有充2个的,我去淘宝上买个冲5个的,另外自己买几块电池,这样能飞久点。。。话 ...

早就有这种啊。

网友:
这个是4057还是4056?大概是,5V转4.2V的,充1S的电池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