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到底能不能玩油机啊?

楼主(2015-03-26):
怎么设置啊    求求大神了应该选那个直升机模式啊      新手   真的不会搞

网友A:
好吧 我也是新手  不过玩油机一般要8通 3个斜盘舵机 一个油门 一个陀螺仪 一个感度  一个定速 外加电源 6通道的遥控器真心不确定能不能 我用的是600N+XG8

网友:
可以玩 跟电一样的

网友:
油机?看你玩什么样的
像我之前玩的15级练习机,4个通道就够了

网友B:
最少需要7通道就可以了。我以前飞电直450,现在飞全球鹰480n,接线唯一区别就是电直接收机第三通道接电调bec,油直需要接油门舵机。正因为如此,所以需要多一个通道插上接受电。6通玩电直完全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 我也是新手  不过玩油机一般要8通 3个斜盘舵机 一个油门 一个陀螺仪 一个感度  一个定速 外加电源 6通 ...

不加定速的话7个最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少需要7通道就可以了。我以前飞电直450,现在飞全球鹰480n,接线唯一区别就是电直接收机第三通道接电调be ...

天7可以用吧?  打算换天7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7可以用吧?  打算换天7

只要是足够7通道就行,不过还是建议换个好一点的,毕竟是油鸡。机子没有便宜的,大几千都出了,1000多点换个xg8还是很棒的。

网友C:
不用定速,我6通照样玩,油门和供电用Y线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定速,我6通照样玩,油门和供电用Y线搞定。

我的6通不知道怎么设置     反正有一个舵机是反转的     调舵机反转开关也不行   反转开关只能解决一个问题     方向搞好了  到  推油门那个舵机又是反转了。

网友D:
在swash aft菜单里面调AIL, ELE,PIT的正负。(默认值一般是+50%)  慢慢调,总会调好的。

网友C:
我是这样的,先保证斜盘舵机方向正确,如果油门舵方向反了的话,只要将油门舵机臂调转180度OK,不知道我说的你们能不能看懂。

网友C:
比如舵机顺时针是油门开大,舵机臂调转180度,就会变成顺时针关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这样的,先保证斜盘舵机方向正确,如果油门舵方向反了的话,只要将油门舵机臂调转180度OK,不知道我说的 ...

我的不是油门舵机    是控制右方向舵机反转(⊙o⊙)哦    怎么调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swash aft菜单里面调AIL, ELE,PIT的正负。(默认值一般是+50%)  慢慢调,总会调好的。

你用的也是fs i6吗?

网友C:
你是选择的,。CCPM模式吗?如果是,我怀疑你舵机通道插错了,一般,1—副翼,2升降,3油门,4方向,5感度,6螺距,你确定你的通道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选择的,。CCPM模式吗?如果是,我怀疑你舵机通道插错了,一般,1—副翼,2升降,3油门,4方向,5感度,6 ...

我用的是富斯i6  有ccpm这个模式吗?不懂在哪     不知道通道插没插错   今晚回去看看

网友C:
看看这个http://tieba.baidu.com/p/3603277611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富斯i6  有ccpm这个模式吗?不懂在哪     不知道通道插没插错   今晚回去看看

cppm  模式是什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cppm  模式是什么?

ccpm是一种十字盘混控模式,有副翼机普遍使用。无副翼如果用3GX陀螺仪也要用这个模式。现在大部分无副翼机都是用单舵机模式,十字盘混控任务由三轴陀螺仪承担。
无论是电直还是油直,6通道是基本保障:油门、升降、副翼、螺距、尾舵、感度。油直的供电不占通道,只是需要一个插口,可以并线解决。如果使用定速就得7通道,如果需要远程点火则要8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ccpm是一种十字盘混控模式,有副翼机普遍使用。无副翼如果用3GX陀螺仪也要用这个模式。现在大部分无副 ...

我在遥控里找不到这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遥控里找不到这个呢

你能看看说明书吗???
第24页 Swash AF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