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魔达疑

楼主(2015-03-26):
我在网上买的板板机,装好后在地上调试所有电装均正常工作,舵面正常,但是上天以后打右舵可以顺利转向,轻打左舵可以调整姿态,但是没法左转,多打一点舵飞机会开始侧翻。做的时候
电机
不是特别正,推力线有微微一点往左在1度左右。咨询过本地老魔说的不是电机问题,求哪位遇过这种问题的老魔给我说下怎么修正吧。万分感谢。

网友A:
重心如何?

网友B:
这个事我没有留意过 可能我的飞机也有这个问题
我怀疑 是不是跟电机反扭有关 在一个 就是看看 左右舵量是不是一样?
我一般转弯都是副翼转弯 方向舵只是做动作的时候的用

网友C:
拉力线应该向右才对,

网友D:
拉力线应该右拉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