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31十字盘不平衡问题请教

楼主(2015-03-26):
V931十字盘要调到不平衡,小鸡鸡起飞才可以不偏,而且悬停不稳要经常修正,一推就降高度,这是什么问题啊,还是这小鸡鸡本身就是这样子的,请教。

网友A:
我也是新手。。。有个931!!你的部件貌似都是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有个931!!你的部件貌似都是斜的!

都调平了就往侧边飞,你的会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调平了就往侧边飞,你的会这样吗

放电池的时候不平?我之前问过!!有陀螺仪。。。放电池一定要是平行的

网友B:
我的931和你一样,十字盘不飞的时候是平的,推油门就变成和你一样了,但是不影响起飞,6G模式下稳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电池的时候不平?我之前问过!!有陀螺仪。。。放电池一定要是平行的

电池应该放平了,因为看上去无虚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931和你一样,十字盘不飞的时候是平的,推油门就变成和你一样了,但是不影响起飞,6G模式下稳得很。

今天在外边试了,悬停漂,还掉高度,可能这鸡鸡就是这样了

网友C(2015-09-12):
哈哈哈 同问啊 不管我怎么调 机子在6G模式下总是一边倒 开3D既手动模式还能飞飞 但是特技完全做不了 而且没办法倒飞 这拉杆我怎么调都不行 有没有大神赐教

网友:
十字盘调试水平,如果起飞还往一边偏的话可以进入调试模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 同问啊 不管我怎么调 机子在6G模式下总是一边倒 开3D既手动模式还能飞飞 但是特技完全做不了 而且没 ...

有装头罩吗?装上去的时候看有没有压到线或者接收机没有放平。3轴模式做不了倒飞有点不太可能吧??我的931飞行都不错,起飞偏除了先十字盘调试水平还可以进入调试模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装头罩吗?装上去的时候看有没有压到线或者接收机没有放平。3轴模式做不了倒飞有点不太可能吧??我的9 ...

之前是可以的 给我调了拉杆之后 呵呵了 倒飞是直接拍地上的 现在遥控器也給我整的不知道微调调了多少 楼主知道那遥控器怎么恢复出厂设置 拉杆我的继续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之前是可以的 给我调了拉杆之后 呵呵了 倒飞是直接拍地上的 现在遥控器也給我整的不知道微调调了多少 楼 ...

显示屏左右三个按钮同时按住,然后在开机就可以了。如果你只打了微调就不需要恢复出厂值,直接把微调在打回去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显示屏左右三个按钮同时按住,然后在开机就可以了。如果你只打了微调就不需要恢复出厂值,直接把微调在打 ...

前面信息回复错了,多功能按键那里长按HOVER 开头按键就可以清楚你所调整过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面信息回复错了,多功能按键那里长按HOVER 开头按键就可以清楚你所调整过的数据

好的 谢谢!

网友:
相互学习,不客气

网友E:
      我的情况是刚入手V931的时候发现即使调平了十字盘了飞机还是会偏向一边,后来才发现原来起落架出问题,导致每次对码的时候主板不水平。 若是轻微倒向一边,可以在飞机空中的时候按一下“Hover Debugging"然后按微调键慢慢校到满意为止。然后再按一下“Hover Debugging"键,这样遥控就会记住你的微调记录了.(即使关遥控再开记录还在)
      另一种方法是,飞机空中的时候连按“Hover Debugging"键3次,然后微调,满意后收油门,落地,按一下“Hover Debugging",等几秒后要关遥控,这样也会记住你的微调记录的。
      油门一推就降高度我也试过,我的是电池问题。
      我经历的是,由于每次放入电池(720mah电池)总会造成飞机重心少少改变,或者电池的效能参差不齐,每次起飞后飞机悬停经常会再出现少少偏差。在我悬停技术过关后玩航线开始,飞机只要悬停时不是太离谱的偏航,我就已经直接开飞而不再微调了。

网友(2016-03-26):
引用 网友E:
我的情况是刚入手V931的时候发现即使调平了十字盘了飞机还是会偏向一边,后来才发现原来起落架出问题 ...

为什么我的931连600毫安的电池都放不进,720更加放不进了

网友:
我的是k.124   新手  6g
回向左边平移   3g会向前俯冲

网友:
广州的!可以帮你调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