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万分感谢

楼主(2015-03-26):
4叶桨,想换成3叶桨,尺寸需要改变吗,原来飞机原厂带
7.5*4的桨,请问这个换成3叶的话,应该用多大的啊?
谁知道麻烦告诉一下啦

网友A:
俺不是高手 俺分析一下 抢个沙发
四个叶片肯定要比三个叶片在同样大小和螺距的前提下 推力高
那么想达到同样的推力 改成三叶桨的话 我的建议是 稍稍提高螺距 尽量不改变大小 因为大桨反扭相对高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楼下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