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wak/apm 和Dji E800的配合可行吗?

楼主(2015-03-26):
大家好,新人一只,目前短暂飞过自组的F450,Dji套,接下来想试试pixhwak/apm + E800 + daya 550。
看了只帖子,Problems with DJI E600 ESC / Motors not starting together with PixHawk :http://charlotteFPV.com/topic/problems-with-dji-e600-esc-motors-not-starting-together-with-pixhawk/#post-384
虽然作者最后通过设置
MOT_SPIN_ARMED to 250
THR_MIN to 300
试飞了一次,但还有些问题且没有看到更多后续。

想了解一下这个配合是否可行?
感谢阅读到这里的诸位。

网友:
550轴距最大只能上12寸桨,而且一般挂狗总重不会超过2.4kg,E800有点浪费,当然土豪可无视。个人认为3508 kv580即可

网友:
既然飞控都不用dji 的了    动力套为什么要用呢。。自己买电机和电调质量差别不大吧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同学回复,关于为什么要用E800的问题,一方面是自己想看看正弦驱动的效果,另一方面,之前有个壕朋友多…买了一套,我收过来大约会便宜些。
如果两者不能兼容,最后可能还是会选pix/apm玩,舍弃e800。不过有点可惜不是吗 :)

网友:
RCG上很多老外是这个搭配,没问题。 而且现在E800的电机和桨比国内二线厂商还要便宜,性价比很高。

网友:
我就准备pix加e800组合上飞越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