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977在6轴模式下推油门螺距是负的!!!

楼主(2015-03-26):
  如题,马了,推油门在地上嗡嗡转就是不起来,,3轴就正常。。。。。。。。。。。

网友A:
油门推过50%试试

网友B:
伟力也就这样了 我的977用了1年多就是不锁尾 无意换个控锁的一根棍

网友C:
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推过50%试试

100%也试过了,就是不行,控也没法恢复,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问题?

例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伟力也就这样了 我的977用了1年多就是不锁尾 无意换个控锁的一根棍

原配的控我早想扔了,无奈手上只有D10,怕刷机后不稳定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例如呢?

螺距逆反设置?

网友D:
你炸鸡修过了吧,大桨夹拉臂装反了,换另一边就正常了。。。

网友E:
飞机转 但是不飞 是螺距问题  中尉没玩过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机转 但是不飞 是螺距问题  中尉没玩过直的?

就是螺距的问题,你再看一下标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炸鸡修过了吧,大桨夹拉臂装反了,换另一边就正常了。。。

应该木有反吧…推油门十字盘向下移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距逆反设置?

据我所知是没有这个选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我所知是没有这个选项的…

你检查检查螺距 不开遥控器给飞机上电 看看是不是零螺距   然后看看大齿轮有没有松。

网友F:
向上螺距不够,把三个舵机与十字盘相连的拉杆放松一圈或二圈,拉臂长度增加,向上螺距增大就可解决。

网友:
遥控器上的悬停按键按一下就回复了!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向上螺距不够,把三个舵机与十字盘相连的拉杆放松一圈或二圈,拉臂长度增加,向上螺距增大就可解决。

不是的,在6轴模式下所有通道都反向了,遥控也恢复不了,可能就是遥控出问题了吧

网友:
你拍个视频 上下推油门的视频,先把油门锁定,拍舵机 十字盘和桨夹的特写 我看看

网友G:
我的刚刚摔了一下,也这样了,油门推倒顶,3轴和6轴都飞不起来。求大神指教。

网友(2015-05-08):
引用 网友G:
我的刚刚摔了一下,也这样了,油门推倒顶,3轴和6轴都飞不起来。求大神指教。

你的大齿轮肯定松了,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