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终于是知道一部手机对磁罗盘的影响了

楼主(2015-03-26):
楼主用的是一个普通的指南针做的小实验,我知道电子罗盘会有滤波什么的在里面,反应会减小很多,也会相对安全很多,我对电子这些东西懂得也不是很深,多轴飞两年多遇到的情况也不少了,总之还是告诫一下在环境复杂的情况下慎用罗盘。

楼主:
严谨不严谨的话,那肯定不严谨,只是发现一个现象,然后做一个比较而已。

网友:
大疆妥妥的不鸟你

网友:
手机里面有铁的东西吧·······················

网友:
不对····· 是听筒里面的喇叭的磁铁

网友A:
一般常见的金属,铁就杆扰罗盘,碳千也是

网友B:
拜托你听筒那有扬声器,磁铁啊!你把手机换个方向,会发现小很多。哈哈。所以手机能干扰电子罗盘,但是指南针我看不行

网友C:
这个测试方法本身就不对,这个测试的只是手机本身的永磁磁场。因为手机的扬声器,振动电机等自带的磁铁漏磁。真正测试手机的影响,应该是测试手机通话时对电子罗盘读数的影响

网友D:
其实..你用两个指南针的话也会互相干扰的

网友E:
醉了 手机听筒有磁铁……你拿个金属的东西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