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姜啊大姜。唉....损失惨重

楼主(2015-03-26):
是修呢 还是拆了改装到其他鸡架。求建议

网友:
内部构造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网友A:
换壳子啦,上盖不要可以出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壳子啦,上盖不要可以出给我

如果是好的话 一个上壳送你都行,可惜都烂了 断了一臂 上下壳都断了一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好的话 一个上壳送你都行,可惜都烂了 断了一臂 上下壳都断了一臂

晕。。。。 我以为上盖是完好多。。。。

网友:
换个外壳 电调 继续飞嘛  先告诉下精灵2 怎么炸鸡的,人为还是莫名

网友:
我也是跟楼主一样的状况,炸机把一边的机臂摔折了。

网友B:
改飞机吧    我曾经就是拆了套精灵飞控 弄了套四轴
飞的稳稳地  从没出过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飞机吧    我曾经就是拆了套精灵飞控 弄了套四轴
飞的稳稳地  从没出过事

要单独买pmu,不想用中心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单独买pmu,不想用中心板

对   买个PMU 就好了

网友C:
精灵2用的是NAZA V2的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灵2用的是NAZA V2的飞控?

V+

网友D:
是做特技飞行摔的么?

网友:
这个还是可以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飞机吧    我曾经就是拆了套精灵飞控 弄了套四轴
飞的稳稳地  从没出过事

GPS没壳 你是怎么处理的 裸在外面不安全啊 万一炸了 就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做特技飞行摔的么?

无故炸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GPS没壳 你是怎么处理的 裸在外面不安全啊 万一炸了 就碎了

两块海绵夹汉堡

网友:
"无故炸鸡。"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
飞控挪出去装别的飞机,不还是一样炸么。。。dji不可靠的是飞控,精灵机壳设计的没问题

网友E:
去买个SKY-HERO LITTLE SPYDER 450机架装上吧,样子比精灵屌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买个SKY-HERO LITTLE SPYDER 450机架装上吧,样子比精灵屌多了。

看中小金刚呢 这个机架是固朗的吧

网友:
炸机没有无故的

楼主:
GPS状态 空翻 倒扣 至今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F:
多轴炸机无非就是机架、动力和飞控的原因,看到过几例精灵倒扣炸机的例子,最后找到原因是电机或者电调的线脱焊、虚焊或者磨损短路/断路了,如果排除了这些原因,那基本就是飞控的原因了。所以我有个习惯,成品机买回来第一件事先拆开检查各个电路焊点,有隐患及早排除,各个焊点用热熔胶固定,这样飞的也稍微安心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轴炸机无非就是机架、动力和飞控的原因,看到过几例精灵倒扣炸机的例子,最后找到原因是电机或者电调的线 ...

焊接工艺还是蛮好的

网友:
第二张图里那个黑线的焊点我就看着不爽

网友:
和楼主一样,也是摔断了机架,但是电调 没有断,坏了一个电机。
但是通电后,  机器就自动断电了。   求高人指点。
真心想让  他重回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