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穿越机图传,200mw还是600mw?

楼主(2015-03-26):
Aomway 200mw,重量最轻,带天线大概15g。
Q图传 / TX600,600mw,带天线25g
TS832 600mw,带天线>30g

哪个比较靠谱?

网友:
欧姆威首选

网友:
前两天弄了个600图传,用了一会发热严重,这东西发热一般都是自动降低发射功率,实际稳定也就和aomway200的距离差不多。

网友:
肥鲨效果最好。aomway轻,但是发热严重。

网友:
我用的也是肥鲨FPV系统

网友:
奥姆威200的绝对够用

网友:
创兴科的  ts5823 超微型 5.8G 200mW 32频道 图传有没有人用过,效果如何?

网友:
创兴科的  ts5823 超微型 5.8G 200mW 32频道 图传有没有人用过,效果如何?我就是用这个的,这个飞短距离是可以的,因为穿越机本来就飞不远的!

网友:
创兴科的  ts5823 超微型 5.8G 200mW 32频道 我试过静态放在台面上,大概通电两三分钟左右图像就开始有问题,用嘴吹吹或者风扇吹一下就没问题,不知道大家的是不是都是这样?还是我买到假货,山上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