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7.5练穿越机!

楼主(2015-03-26):
现在用G7.5练穿越机,主要用以下两个机型练,但感觉与QAV250 CC3D 的感觉不是很一致,想问大虾们用G7.5,主要用哪个机型,模型是否要编辑,怎么编辑?谢谢!

H4 260 太稳,掉高不明显。

Gaui 330  又太飘,不稳!

H4

H4

Gaui330

Gaui330

网友:
练下直机吧  练好了就没问题了

网友:
始终是模拟,再怎么编辑也不能达到100%真实手感

网友A:
模拟器起那里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起那里下的?

X宝买的~

网友B:
练直机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练直机好一点

谢谢,我试试

网友:
怎么搜关键字

楼主:
G7.5 模拟器

楼主:
45元左右~

网友A:
我现在有凤凰的,但是没找到4轴的选项,也不知道有没有,不知道楼主是否可以给我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有凤凰的,但是没找到4轴的选项,也不知道有没有,不知道楼主是否可以给我分享一下!

凤凰也有4轴,330那个。但要3d地图,凤凰地图少!

网友C:
请问g7.5怎么开fpv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g7.5怎么开fpv模式?

3d地图,然后F2

网友C:
貌似四轴也没几个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四轴也没几个 ==

可以从网上下各种模型!坛子里搜一下~

网友:
g7直机油门怎么设置?怎么一直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