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KY 兼容JR的接受机正负极接反了还有救吗?

楼主(2015-03-26):
FRSKY 兼容JR的接受机正负极接反了还有救吗?需要更换什么零件,知道的模友说一下

网友:
烧了没救了!我收尸体

网友:
接反了  如果烧掉的话,返厂到无锡睿思凯厂家,10块钱换一个电源模块就搞定

网友:
我还以为只有兼容Futaba的接收。

网友:
FRSKY有兼容JR制式的接收机?

网友:
上个图片看看?

网友A:
换个622k估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622k估计就可以了。

那个是622K呀?能在图中标出来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是622K呀?能在图中标出来吗?谢谢了

三只引脚的贴片,你看是不是,正常上电,测一下各引脚的电压,如果在3.3V就是正常的如果不是3.3V可能就是烧了,换个,几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