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控制伟力931

楼主(2015-03-27):
     已经对频了!!因为没有三段开关。。。现在二段开关上是关油门和油门保持。。。现在只能飞6G或者3D~~求大神教下怎么可以设置一个3G和6G的切换呢?目前只能玩6轴模式。。。

网友A:
应该是一个两段开关控制普通和3D模式,另一个两段开关控制飞行、熄火(油门保持)模式。飞直机都可以这样的。有三段开关可以把飞行模式加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一个两段开关控制普通和3D模式,另一个两段开关控制飞行、熄火(油门保持)模式。飞直机都可以这样的 ...

没有三段开关。。。意思是左边油门和熄火。。。右边2断开关0是正常模式  1油门保持+特技模式?

网友(2015-07-11):
楼主你好  请问D7E和931对频后 主板灯是常亮还是闪烁啊????????

网友:
只能放弃一种模式了。模式0为六轴模式,不要油门定速,模式1为3D模式,设定油门定速。

网友:
7E開關不夠用,設定兩個模型檔,一個3D,一個6G,要飛哪個開哪個檔.

网友(2015-11-20):
楼主 你好 请问你的devo7e怎么和v931对频的啊 。我的只加了A7015高频头 。

网友:
没有加装开关的话退而求其次,只能特技开关同时切换3D,6G,普通模式下6G,特技模式下3D     第8通道分配个FMOD0开关,曲线为最低/最高,如果反了就FMOD1

网友:
第八通道   数值大于0就是3D,小于0就是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