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的OSD啥都看不到,怎么回事!

楼主(2015-03-27):
接OSD 屏幕就没图像,不接就正常,用了第一个接口 第二个接头都没信号,头都大了!!!!!

谁能救下命啊!!!!!

RX接TX,还是RX接RX。我两种接线方式都试了!

相机是G3

软件的遥控功能点了也没用!

楼主:
对了,点那个软件里面的遥测功能开启也没用!!!!

网友:
视频制式改成PAL

网友:
飞控TX接OSDrx?

网友:
TX接 RX, 检查摄像头制式和 OSD 制式, 检查OSD 供电

网友:
一般应该是线接错了吧,我之前也遇到过,是我把线没对应好

网友:
视频制式问题,哪个环节出错了

网友:
g3好还是1+好?lz用如何?用的什么云台?好不好用?

网友:
看来是晒机贴

网友:
VCC GND 呢  还有12V  和GND

楼主:
找到毛病了,OSD的BOOT损坏,固件也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