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日志下载错误

楼主(2015-03-27):
用的apm2.5.2飞控,固件版本是3.1.5,在终端连接后点下载日志提示“没有可下载的日志”,在飞行数据里点下载日志提示日志下载错误,请各位帮忙解决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现在的固件已经取消了终端。连接上地面站以后可以在数据闪存里找到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固件已经取消了终端。连接上地面站以后可以在数据闪存里找到下载

我那样下载过,提示日志错误

网友:
没解锁就不会有日志的,若飞过没日志是记录日志关了,在参数开启记录日志便行,3.15固件必定是在终端下载日志,3.2以後要在首页闪存下载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