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机自旋优化

楼主(2015-03-27):
很多模友一直追求自旋优化,小机也自旋优化,这样优化是否为飞3D动作带来很大的正面影响。我现在只懂得,有自旋优化的小机在航线加上自旋动作会很轻易完成。

模友认识自旋优化而可解释实际好处在那里,可分享?

网友A:
简单地说,为了抵消主电机的反作用力,需要尾桨的推力,尾桨增加了推力,又反过来导致主旋翼是有倾斜的,最终达到一个平衡。。。以水平悬停时为例,当旋转的时候,尾桨增加或减少推力,并非单纯增加水平方向的力,所以破坏了水平的安定。。。自旋优化就是提前将破坏水平安定的因素预判,自动加一个混空量,减少垂直方向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地说,为了抵消主电机的反作用力,需要尾桨的推力,尾桨增加了推力,又反过来导致主旋翼是有倾斜的,最 ...

明白了, 學懂了.

楼主:
如果小机没有自旋优化,自已也可在控设置上加入混控,便可完成同样效果了。

回头,要在02s上试检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小机没有自旋优化,自已也可在控设置上加入混控,便可完成同样效果了。

回头,要在02s上试检一下

在遥控器设置,正飞可以解决,但倒飞不行;反过来,设置倒飞OK,正飞又不行。。。不过,尝试一下可以体验到它的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地说,为了抵消主电机的反作用力,需要尾桨的推力,尾桨增加了推力,又反过来导致主旋翼是有倾斜的,最 ...

看了将军的话 我也是终于懂了 什么是自选优化    那请问将军 轴传皮传 这种的是怎么优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将军的话 我也是终于懂了 什么是自选优化    那请问将军 轴传皮传 这种的是怎么优化的?

轴传皮传的优化???可能我孤陋寡闻,闻所未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