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怎么跟4通对码???对了两天了,没任何反应

楼主(2015-03-27):
              手上有个天地飞7和一个7通,一直很好用的。最近买了个船,不习惯枪控,就又买了俩个天地飞4,可是怎么都对码不了。
我是用6v电池组给4通供电,插在了第二个接口处,按住天线脚下的那个黑色按钮5秒左右,打开接收机调到对码,然后显示屏上就一直显示“对码中,请稍后。。。。。”就这么一直稍候到遥控器电池报警了,还没反应。
然后又换到了通道3,依然如此。
总是对不了码,这个玩意儿又没有个灯。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麻烦老烧们指点迷津。拜谢!

(图片涉及购买方式予以删除版主留)

楼主:
电池组的插口已经用舵机线更换了,不仅可以给接收通电对码,也可以给遥控器供电,一举多得啊

网友A:
换个接收机如果能对上,那就是这个4通的有问题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接收机如果能对上,那就是这个4通的有问题呗

我对码的方法是对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码的方法是对的吗???

接收机上电(注意正负极和信号极,记得插错接收机也亮但是对不上码,印象中好像是),按住黑色按键直到灯变成黄灯一闪一闪,然后开控,对码

网友:
这玩意儿有灯的,你换UBC供电吧。简单点用电调给它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码的方法是对的吗???

这样,你先注意正负极有没有差错,一定要插对才能对码,注意只要正极永远确定是在三个插针的中间就行,如果对不上,就换另一面,但还是正极在中间。
然后对码,按住接收机上按键直到灯一闪一闪,然后再开控,对码

网友:
另外,四通的没有灯么?我就用过一次人家的4通,忘记了倒地有灯还是没灯,按常理是应该有灯的

网友:
用电调的bec给它供电试试,应该可行

网友:
应该是插反了。拍个电路板反面的照片看看,可以判断负极和信号端。

网友:
插反了,4通有灯的

网友:
来看看的。有些不懂的问问。。。

网友:
天地飞接收都有灯的,正常是插反了

网友:
我曾经遇到过类似问题,你的接收机是双向的还是单向的?发射机就得设置成单向的或者是双向的,然后先接通接收机(电池供电也好还是电调供电都行)至于接口是否插反来回试几次就好,最后按住发射机对码键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