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板飞机!!!

楼主(2015-03-27):
在淘宝花了十块钱买了两张图纸
!  请问下大神们这两款飞机适合用什么电机和桨啊???

给大家分享下链接吧!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9365686460.2.O3TJyR&id=43728241797

网友:
高KV值电机  小直径桨
说的不准确是么  楼主问的也不准确   我现在教你钓鱼哈
首先要看飞机  预算一下 飞机重量  然后选择电机  这个电机 要看电机数据  看电机的推力和功率还有电流什么的   然后根据电流 选择电调 通常电调要大于电机的电流
同时 根据电机的参数表 也就能看出来用多大桨了
一般来说  前拉和后推所用的电机形式是不一样的  前拉机 一般来说是大桨低KV 电机    腰推  后推的飞机  一般是小桨高KV值  即小桨转速快 KV值就高   想楼主这飞机  2212 2216电机 配5寸或者6寸桨   KV值2000以上  就差不多了  电调40A  电池 3S 2200以下的

网友:
我去这图纸还用淘宝买啊 论坛里多的数不清。。。。有钱就是这么任性。

网友:
2212或2216,KV2400以上,6X4的桨 ,40A电调,包你暴力飞

网友:
做起来应该不怎么复杂

网友:
这图纸都能卖10块,我都可以去卖图纸了

网友:
如果是打印好的价钱倒是合适

网友:
不算贵!可以用2000KV左右的电机

网友:
2212 kv2200 6寸桨

网友:
2208~2216 大于2000KV的都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