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f450配置单请大神指点!!

楼主(2015-03-27):
机架 飞越450   飞控 lite  动力e300   遥控d10   电源3s5000   b6充 ,以上是潜水一段时间捞的配置单,对于新人是否可行,请大神指点

网友A:
我也是新人,配置得有点高级啊,有空交流,qq1185394991 ,加我时注明航模哦,我刚买四轴,明后天到货吧,以前玩固定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人,配置得有点高级啊,有空交流,qq1185394991 ,加我时注明航模哦,我刚买四轴,明后天到货吧, ...

我是怕开始就用apm控折腾会走太多弯路,打消兴趣,打算操控熟练之后再折腾,朋友你是怎么配的啊

网友B:
朗宇2212 电调乐天20a f450机架 apm2.8和gps

网友C:
新手别用APM…… 我就是被PIX的地面站折腾的要死(APM地面站也是一样的)
动力不需要大疆原厂的,就用朗宇或者银燕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别用APM…… 我就是被PIX的地面站折腾的要死(APM地面站也是一样的)
动力不需要大疆原厂的,就用朗宇 ...

感谢指点,请问用银燕2216配天行者30a可以吗?要飞的稳需要多大桨呢? 谢谢

网友D:
我报下我的配置    大疆F450机架  耐操      APC1047的桨    飓风2216电机    乐天20A电调    飞控我用的 pix  你可以随意       遥控是黑色D10【不过我推荐你买天9 我看好多飞多轴的都用它】   4S动力    A6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报下我的配置    大疆F450机架  耐操      APC1047的桨    飓风2216电机    乐天20A电调    飞控我用的 p ...

问一下 此配置滞空多久

网友:
动力用e300有些垃圾,还不如用朗宇的黑电机给力了,各种耐操

网友:
2212就算了,最低也得上2216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一下 此配置滞空多久

5000的电池 25分钟左右

网友:
你和我配置几乎一模一样

网友:
450这种机架你老老实实配个2212或者2217电机。想要强劲动力改动空间不大了。
还不如直接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