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转向

楼主(2015-03-27):
平时我们那个副翼一打是一边升一边降  如何做到一打,两边同升同降

网友A:
副翼用2舵机,设置混控!  襟副翼混控,或者三角翼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用2舵机,设置混控!  襟副翼混控,或者三角翼混控

方向舵也是两个舵面  也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用2舵机,设置混控!  襟副翼混控,或者三角翼混控

用的是y线,可以吗。

网友:
副翼要实现襟副翼功能必须2个舵机分开控制2舵面(不能用y线)。方向舵2个舵面就用杆粘上联动,用一个舵机,不在乎重量y线和2舵机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