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悟空塞斯娜182

楼主(2015-03-27):
新手飞塞斯娜182起飞后飞机就后空翻,翻转几次后就收油门炸鸡了,请高手指点下是什么原因?配置是新西达的2212  kv1400  狮子锂电池1800ma 30C  好盈40A电调,自己找到的原因是这个配置头轻了,还有就是电机安装角度沿着飞机纵轴向上抬了些角度,应该改为角度向下些,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请高手指点,如果是头机头轻了的话这个配置能不能在机头增加些配重。

网友A:
下压,换2200,调升降,再不行就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压,换2200,调升降,再不行就配重

是下压马达的角度吗?初始就将升降舵的角度向下调是吗?

网友B:
你应该是升降舵翘的太高

网友C:
看你描述的情形应该是头轻了,飞前应该检查下飞机的重心,塞斯纳这款飞机不知道你买哪家的 ,一般敏定的不错,重心位置在机翼前缘三分之一处,找到重心后装好所有设备,用手指托起飞机 看飞机是否平衡。如果不平衡 那么你就得调整飞机内的电池位置,或者添加配重 但是尽量不要添加配重,实在没办法挪动电池位置或者挪动电池位置到极限了飞机依然不平衡再考虑配重的问题。另外要查看副翼 升降 垂尾的舵面是否和机翼  水平尾翼 垂尾分别在一条线上。如果以上你都确信没问题,估计就是你技术问题了,可能升降舵面给大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小

网友:
楼上的说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是升降舵翘的太高

升降舵没往上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描述的情形应该是头轻了,飞前应该检查下飞机的重心,塞斯纳这款飞机不知道你买哪家的 ,一般敏定的不 ...

谢谢您的回复,我的塞斯娜是悟空模型买的,舵面肯定是没问题,现在确定肯定是重心问题了,请问我抵住重心位置,飞机平衡时是指机头和机身是水平的还是指机头略向下倾斜啊?

网友:
调整到合适的下拉角。头过轻检查平衡,悟空的不清楚,如果是敏定的塞斯纳182,2200MA的电池都头轻。一般头略重的飞机好飞。

网友C:
找到机翼前缘三分之一处位置后用手指托起飞机,此时飞机应该是处于水平状态的,机头略微向下说明机头重了,但是只要不是过分向下倾斜就没事,楼上的模友说的对,头稍微重点好飞。当然你一定要找准重心否则一切都是白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机翼前缘三分之一处位置后用手指托起飞机,此时飞机应该是处于水平状态的,机头略微向下说明机头重了, ...

太感谢了,这下搞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升降舵没往上翘

那你起飞到一定高度松开油门自己也会后空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起飞到一定高度松开油门自己也会后空翻吗

收油门的话好像会好点,因为高度飞的不是很高,还一直在翻筋斗,所以开始没敢收油,怕一收油就炸机,最后飞远了,怕飞丟,就收油门炸机了

网友:
不管怎样,飞前检查各个舵面是否正常,重心位置是否正确是必须的步骤,新机首航前都要找准重心,飞机升空到较安全的高度后松杆(手松开升降舵副翼操作杆)看看飞机是否能够平稳飞行,如果不能就要相应的调整飞机的副翼 升降 或者垂尾了,一般半油门飞机就可以平飞的状态是比较好的。(如果飞机的动力较弱那中油门就不合适调整飞机了,油门得开稍大点调整飞行姿态,总之就是松杆飞机能水平飞行就OK)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收油门的话好像会好点,因为高度飞的不是很高,还一直在翻筋斗,所以开始没敢收油,怕一收油就炸机,最后 ...

一般塞斯纳平的升降舵的话会翘头把遥控器调中间位置把升降舵往下压  塞斯纳不需要加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塞斯纳平的升降舵的话会翘头把遥控器调中间位置把升降舵往下压  塞斯纳不需要加重的

如果不加配重的话重心确实是靠后了,把升降舵下压后,重心靠后也没关系吗?
上周六我在机头加了些配重,能顺利起飞了,但是推油门的话还是容易翘头,但肯定不会后空翻了,能正常飞行了,就是觉得油门推大点就翘头不太好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不加配重的话重心确实是靠后了,把升降舵下压后,重心靠后也没关系吗?
上周六我在机头加了些配重, ...

你用的多少的电池可能电池轻了  一般不可能啊我装了很多架从不需要配重我用的2200  和2600的电池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多少的电池可能电池轻了  一般不可能啊我装了很多架从不需要配重我用的2200  和2600的电池都没问题 ...

我用的是狮子锂电,1800ma,30C,是悟空模型的塞斯娜,头肯定是轻,你组装的塞斯娜调好重心后为什么还要将升降舵往下压一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狮子锂电,1800ma,30C,是悟空模型的塞斯娜,头肯定是轻,你组装的塞斯娜调好重心后为什么还要 ...

上单翼升力比较大

网友:
几天了还在纠结头轻的问题啊,不是说的很清楚了么,重心是必须的,头稍重比头轻好飞,所以宁愿头重点也别头轻,(头重的厉害也不行,是头部略重)就按我跟你说的步骤找好重心,挪动电池安装位置,如果实在不能挪动电池的安装位置就配重,配重是不得已的情况才采取的措施,靠调整升降舵的角度来解决头轻的问题是治标不治本的,遥控上的开关也只是起到微调作用,头轻估计是你的电池轻了,也有可能是飞机设计问题,总之不管是什么问题,新机装机完成试飞前做的事情就是要检查飞机重心,起飞前舵面的检查,才能确保爽飞,粗心大意的结果就是炸机。经过调整后飞机中油能够平飞就说明已经调好了,全油门上升是没什么问题的,只要不是抬头后空翻就行

网友D:
电机拉力线应该,下拉2度,右拉两度,重心在机翼前1/3处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