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450 diy爆闪航灯,亮瞎你的“狗眼”:)

楼主(2015-03-27):
?x&sharefrom=android

用的单片机arduino,写了一段很简单的代码,买了几个led灯,制作工艺比较粗糙。

网友A:
都用 APM 了,可是我的 APM  卡在舵机跳个不停了

网友B:
这个真是不错,能放出代码吗?

网友C:
兄弟 机头前面那碗是烧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 机头前面那碗是烧肉吗

对,老婆烧的红烧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用 APM 了,可是我的 APM  卡在舵机跳个不停了

怎么回事?你用的模拟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是不错,能放出代码吗?

int nInputLine=8;        //设置遥控信号读取引脚
int nNormal=6;                //左红右绿尾部常亮灯
int nLandingLight=7;        //着陆灯
unsigned int nCount=0;         //计数器
int nStatus=1;                //状态

struct tag_WingLight{
  int nPort=2;
  int nOffset=0;
  int nOff=148;
  int nOn=1;
  int nOff2=10;
  int nOn2=1;
}nWingLight;//机翼频闪灯

struct tag_TailLight{
  int nPort=4;
  int nOffset=70;
  int nOff=139;
  int nOn=1;
}nTailLight;//尾部频闪灯

struct tag_UpDown{
  int nPort=5;
  int nOffset=0;
  int nOff=150;
  int nOn=1;
}nUpDown;//上下防撞灯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pinMode(nInputLine, INPUT); //设置遥控信号读取引脚
  pinMode(nWingLight.nPort, OUTPUT); //机翼频闪灯
  pinMode(nTailLight.nPort, OUTPUT); //尾部频闪灯
  pinMode(nUpDown.nPort, OUTPUT); //上下防撞灯
  pinMode(nNormal, OUTPUT); //左红右绿尾部常亮灯
  pinMode(nLandingLight, OUTPUT); //着陆灯
  digitalWrite(nNormal,HIGH);
  digitalWrite(nLandingLight,HIGH);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if(nCount==(nCount/10*10)){
    if(pulseIn(nInputLine, HIGH)>1200){
      if(nStatus==1){
        digitalWrite(nWingLight.nPort,LOW);
        digitalWrite(nTailLight.nPort,LOW);
        digitalWrite(nUpDown.nPort,LOW);
        digitalWrite(nNormal,LOW);
        digitalWrite(nLandingLight,LOW);
        nStatus=0;
      }
    }
    else{
      nStatus=1;
    }
  }*/

  if(nStatus){
    int nTmp=(nCount+nWingLight.nOffset)%(nWingLight.nOff+nWingLight.nOn+nWingLight.nOff2+nWingLight.nOn2);
    int nO1=nWingLight.nOff;
    int nO2=nWingLight.nOff+nWingLight.nOn;
    int nO3=nWingLight.nOff+nWingLight.nOn+nWingLight.nOff2;
    if(nTmp==0)
      digitalWrite(nWingLight.nPort,LOW);
    if(nTmp==nWingLight.nOff)
      digitalWrite(nWingLight.nPort,HIGH);
    if(nTmp==nWingLight.nOff+nWingLight.nOn)
      digitalWrite(nWingLight.nPort,LOW);
    if(nTmp==nWingLight.nOff+nWingLight.nOn+nWingLight.nOff2)
      digitalWrite(nWingLight.nPort,HIGH);

    nTmp=(nCount+nTailLight.nOffset)%(nTailLight.nOff+nTailLight.nOn);
    if(nTmp==nTailLight.nOff){
      digitalWrite(nTailLight.nPort,HIGH);
    }
    else{
      if(nTmp==0)
        digitalWrite(nTailLight.nPort,LOW);
    }

    nTmp=(nCount+nUpDown.nOffset)%(nUpDown.nOff+nUpDown.nOn);
    if(nTmp==nUpDown.nOff){
      digitalWrite(nUpDown.nPort,HIGH);
    }
    else{
      if(nTmp==0)
        digitalWrite(nUpDown.nPort,LOW);
    }
  }
  nCount++;
  delay(10);
}

楼主:
有一段遥控器接收的代码没有调试通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回事?你用的模拟舵机吧?

KST 215 啊,
APM pro 刷的直升机3.2.1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KST 215 啊,
APM pro 刷的直升机3.2.1的固件

能拍个录像吗?都知道啥情况,我用的是apm,舵机md933,你的舵机用的太先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ST 215 啊,
APM pro 刷的直升机3.2.1的固件

能拍个录像吗?都知道啥情况,我用的是apm,舵机md933,你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拍个录像吗?都知道啥情况,我用的是apm,舵机md933,你的

加我 QQ 吧, 回去有空拍给你, 我又买了3个09D 收过来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我 QQ 吧, 回去有空拍给你, 我又买了3个09D 收过来测试一下

你也玩直升机?你的号码多少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玩直升机?你的号码多少呀?

刚才忘记留 QQ 了  912665

网友:
求楼主 另开新帖 来个详细教程吧 包括都要买什么 怎么安装之类的 新人表示很想要 很羡慕!

网友D:
楼主卖嘛?我也玩直升机。,想弄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卖嘛?我也玩直升机。,想弄一个玩玩、、

你可以自己做,买一块板子才10元,1元一个led,代码也有的,简单的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int nInputLine=8;        //设置遥控信号读取引脚
int nNormal=6;                //左红右绿尾部常亮灯
int nLandingLight= ...

LZ辛苦了,多谢!

网友E:
C语言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C语言写的吗

是的,代码很简单的,再深奥的也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