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不住,我也射了

楼主(2015-03-27):
上周末爽飞5电,第六电的时候轻微感觉锁尾有点点异样,于是不敢继续暴力,飞飞航线,果然第六电射了,果断降低高度熄火下来,小炸。一看射的不是桨夹,是亚拓的尾桨,也是醉了。原本想找回飞掉的尾桨尸体拍个照,找了一小会没找到就算了。
损失:原装对前齿,原装尾齿,原装小齿,原装尾管,富丽传动杆。我的原装齿轮啊~~~
顺便问下大家除了亚拓的齿轮还有哪家的齿轮比较靠谱和实惠?富丽的对前齿用过一次,几个起落就扫,别提多窝火。

上图:

第一现场

齐刷刷地平了

螺丝还在

队友拍的视频,可惜他居然竖着手机拍
一月份开始的首翻,现在已经比较能淡定地玩耍了

网友:
技术不错。我是不玩直。看看就行了

网友A:
塑胶桨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胶桨来的!!!

网友:
齿轮飞越的不行吗?我

网友:
亚拓原厂桨夹也会射??

网友:
对传齿最好用原装,不用原装的后果就是飞着飞着会扫掉,拆开还居麻烦。尾轴可以用飞越或者富丽的,因为尾轴轻轻一炸不管原装还是飞越都得挂掉,一般暴力飞行不会扫的。至于尾桨,这个亚拓尾桨质量还是好的我用过很多副了,这次你可以换FK的碳纤尾桨用用也不贵。

网友B:
看了视频,你进步真快啊,各种3D,还很暴力

网友C:
1.塑料尾桨要定期拆出来检查,若尾桨的螺丝孔已变形,请立刻更换。
2.如果没看错的话,尾桨的螺丝已换成普通螺丝,这是导致尾桨损坏的主要原因。

网友:
夹太紧了哇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塑料尾桨要定期拆出来检查,若尾桨的螺丝孔已变形,请立刻更换。
2.如果没看错的话,尾桨的螺丝已换成普 ...

学习学习~
谢谢提出宝贵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视频,你进步真快啊,各种3D,还很暴力

希望能继续进步,还得多亏你平时的问题解答啊

网友:
这样也能射

网友:
尾巴突然感觉不对。。就应该下来排查的。。
我也犯过类似的毛病。。。手瘾上来了 。贪飞。没排查换电池继续上。。 。结果炸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学习学习~
谢谢提出宝贵意见

LZ请尽快换回原厂配的轴套螺丝,否则再飞还是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请尽快换回原厂配的轴套螺丝,否则再飞还是射。

已火速更换回轴套螺丝,感谢大哥的良言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火速更换回轴套螺丝,感谢大哥的良言

是得用轴套螺丝,带螺纹的容易造成应力集中。

网友D:
這款尾槳我這的飛友都不用了,太容易射了!

网友:
同感……被飞越齿坑过两次,然后一直用亚拓原厂黑齿了

网友:
黑齿也扫得这么惨

网友E:
为什么会射桨?是转速太高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会射桨?是转速太高吗?

他换了全长带螺丝纹的螺丝。桨夹又不够紧。飞起来就像个锉在锉尾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会射桨?是转速太高吗?

格氏40c电,90%的油门,未定速
不知道为啥会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他换了全长带螺丝纹的螺丝。桨夹又不够紧。飞起来就像个锉在锉尾桨。

原来如此,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了

还有目测你对转齿的伞齿最好抬高0.5MM,尾轴的伞吃垫出0.5MM稳妥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他换了全长带螺丝纹的螺丝。桨夹又不够紧。飞起来就像个锉在锉尾桨。

全螺纹的新螺丝很锋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目测你对转齿的伞齿最好抬高0.5MM,尾轴的伞吃垫出0.5MM稳妥点。

大哥您看这样子合适么?这是换了新的上去了的

网友:
这个角度看差不多了。你自己换多个角度看下。两个伞齿的齿底刚好贴合是最理想的

网友F:
还有你这个什么线来的?固定好别给齿轮搅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你这个什么线来的?固定好别给齿轮搅进去了

这个线是固定在侧板上的,不会搅到

网友:
不碰的到就没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這款尾槳我這的飛友都不用了,太容易射了!

跟尾桨无关,是螺丝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尾桨无关,是螺丝的问题。

我沒說你錯,我們這邊都是直接從孔裂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