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960空中差点炸机的问题(有视频)

楼主(2015-03-27):
请问有经验的老模友,我的960在100米高空,拍摄正常的情况下,准备返回,
云台
突然抖动的很厉害,差点炸机了,之后用返航点锁定也拉不回来,最后不得已用了失控返航才回来,回来后云台又正常了,想请大家看看视频帮我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谢谢!(视频正在审核,稍后放上)

网友A:
飞控等信息
飞控等信息

楼主:
机子是960的,悟空飞控,上视频

楼主:
视频已上,请移步楼下

网友B:
像是飞控抽风了。大疆出来解释看看。

网友C:
飞控软件bug,楼主纯属运气好,绝大多数失控了还敢切失控返航的都是提控回家的,因为楼主关闭遥控器,飞控的失控返航启动说明遥控信号本来是没问题的,应该是飞控算法傻逼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视频已上,请移步楼下
飞控抽风的可能性大,原因无法解释,LZ够幸运的是了,炸鸡的前奏~这飞控今后要小心使用了

楼主:
看来以后玩的时候不能搞太远了, 这次的经历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