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LE30很难着车,请求各位大侠给给意见

楼主(2015-03-27):
DLE30着车就熄火,推油没反映,大概连续20次以后才不会熄火,高低速都正常。纳闷不知道什么问题,想飞他最少要拨着车20次才正常。化油器我清洗过了也没用。到底什么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点火器故障

网友:
原因多了去了 什么都有可能 最近帮模友调机 什么都对 就是飞会就熄火 最后才告诉我用的4T机油

网友:
换个火花塞试试

楼主:
换过了火花塞还是不行,着了车以后推油没反应,熄火!郁闷!飞机100+起落了,回厂吧!谢谢各位!

网友:
看看是不是高压毛漏电

网友(2015-12-08):
找到原因了吗?

楼主:
高压帽漏电,换了就好了

网友:
1.火花塞松动2.高压帽漏电或者高压帽里面接触不良3....

引用 楼主:
高压帽漏电,换了就好了

网友:
3.化油器有堵塞4.拉缸5.火花塞可能太老(这个可能小点)

引用 楼主:
高压帽漏电,换了就好了

网友A(2016-09-04):
刚上20CC   DLE  正在摸索中。今天下午磨合,4500转正常,加大油门想磨高速,熄火。重启还是一样,以为高速富油,顺时针紧了一下结果更不行,4500都保持不了,后又逆时针放大H油针,好了,高速8500左右,稳定。L油针没敢动,怠速1900,很稳,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上20CC   DLE  正在摸索中。今天下午磨合,4500转正常,加大油门想磨高速,熄火。重启还是一样,以为高速 ...

好像还是高速不够高,低速不够低喔,汽油比甲醇好调多了,基本就怠速调低速油针使转速最高,高速调高速油针使转速最高,然后各富油方向回5分钟。最后调带速油针使带速最低且稳定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还是高速不够高,低速不够低喔,汽油比甲醇好调多了,基本就怠速调低速油针使转速最高,高速调高速油 ...

汽油机化油器高低速油针应该和甲醇机一样吧,顺时针减小供油量、逆时针加大供油。

网友:
rcgf可以试用,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还是高速不够高,低速不够低喔,汽油比甲醇好调多了,基本就怠速调低速油针使转速最高,高速调高速油 ...

我的DLE20发动机,低速要2200才不熄火,调到1600是不可能的事,马上熄火,高速只有8600,用15*8的桨,请问是什么回事

网友:
汽油机调不好比甲淳还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DLE20发动机,低速要2200才不熄火,调到1600是不可能的事,马上熄火,高速只有8600,用15*8的桨,请 ...

不知啊,反正按我的方法调就8,9不离10吧。汽油其实燃料比较单一,出厂设置也相对靠谱。就算自己调,正负90度范围内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油机化油器高低速油针应该和甲醇机一样吧,顺时针减小供油量、逆时针加大供油。

是啊,啥阀门都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