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35矢量喷口和垂尾的混控设置

楼主(2015-03-27):
求助各位大侠
FUTABA T10J  接收机1副翼2升降3油门4方向5起落架6喷口水平舵机7喷口垂直舵机
怎样设置方向和喷口水平舵机的混控
怎样设置升降和喷口垂直舵机的混控

楼主:
坛子里就没高手吗,真让我失望。

网友:
5年前我发过一个苏34的,原理应该差不多吧,希望能帮到你。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0298

网友A:
在混控菜单里设置即可,主从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混控菜单里设置即可,主从通道

谢谢你,看了你的文章深受启发,再次谢谢。现在问题基本解决。升降和喷口的混控我是利用定义混控(升降与襟翼混控)实现的(F35没有襟翼),可以设置开关。方向和喷口的混控就像你说的用Y线连接,对于你说的起飞的降落时方向敏感的问题,我设置了大小舵,起飞和降落时切换小舵。

   还想问你一个问题,使用备用通道设置自定义混控,备用通道没有中立点吗,就是说开关打开舵量是+100,开关关闭舵量是-100.有解决办法吗。

                  再次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看了你的文章深受启发,再次谢谢。现在问题基本解决。升降和喷口的混控我是利用定义混控(升降与 ...

通道都有中立点,如果不好调,可以调整拉杆的位置,从而实现你的中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都有中立点,如果不好调,可以调整拉杆的位置,从而实现你的中立点

事情是这样的,设置方向和喷口混控,喷口舵机插7通道,设置方向和7通道混控,主通道为方向通道,被动通道为7通道,设置开关A。当开关关闭时喷口在最右边,打开开关时喷口在最左边,动方向杆,方向正常,喷口不动,按说打开混控开关,喷口应该停在中心位置,可事实不是这样,要么最左要么最右,还不能跟方向随动,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我想应该是我设置的问题,但不知道怎么设置,还得请教你。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事情是这样的,设置方向和喷口混控,喷口舵机插7通道,设置方向和7通道混控,主通道为方向通道,被动通道 ...

【视频:VID_20150409_112429】?x&sharefrom=android(来自于优酷安卓客户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频:VID_20150409_112429】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OTMxMzkxOTcy==.html?x&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65743&page=1&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