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并联问题?同款电池这样对电池有影响吗?

楼主(2015-03-27):
携直入多轴,直机难啊~原有3s2200电池 现多轴2200时间太短,能不能用并联线连两块一起?并联线淘宝十几块一根~5200电池好贵的~附福利一张~

网友A:
不同品牌的电池我一直并联着用。之前单电池时,有一次插头接触不好,直接空中垂直落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品牌的电池我一直并联着用。之前单电池时,有一次插头接触不好,直接空中垂直落体

两块电池压差大吗?

网友:
只要电压不要相差,容量不要相差太多,就没问题

网友B:
完全可以。最好是并联的电池容量相当。自己就可以做一条连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最好是并联的电池容量相当。自己就可以做一条连接线。

好的,我准备两块2200并联,组成4400,和5000的续航就差不多了~

网友:
自己做一个并连线很容易,我都做了跟3P的并连线,三个3S,容量相加还是3S

网友:
没有问题,可以并联 最好容量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