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指导了,谢谢

楼主(2015-03-27):
本人用的是山狗带AV输出,但不懂接法,已经把一只山狗给弄死了
如图

黄色是AV线

黄色是AV线

黄色是AV线

黄色是AV线

网友A:
接个地  接个信号输出就好  不要接5V  这样怎么弄都弄不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个地  接个信号输出就好  不要接5V  这样怎么弄都弄不死

請更詳細的指導!那条是地线??什么颜色的??我只知道是黄色是AV输出。地线是不是接GND端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更詳細的指導!那条是地线??什么颜色的??我只知道是黄色是AV输出。地线是不是接GND端子??

地线一般是棕色或者黑色的   就是GND

网友:
白色和绿色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可以问卖家哪根线是GND  哪根线是AV   就接这两根线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