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精灵2提升动力和续航的方法。

楼主(2015-03-27):
如题,请问精灵2能通过换浆提升动力和续航吗?那种碳纤维浆和那种3叶式的浆到底能比原厂的浆好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
别换了,没啥提升了,原厂的桨已经很可以了

网友A:
顶楼上,原厂桨虽然毫无性价比可言但是材质坚韧,平衡优秀且非常耐摔,如果只是换价格低于原厂桨的廉价碳桨的话只会让你抖得更厉害。

而且精灵的尺寸也容不下更大尺寸的桨了吧

楼主如果想提升动力感的话不妨试试减肥这个思路:
1、如果不是商务航拍(就是有人给你钱的那种),可以拆掉云台硬挂,个人认为任何减震措施都是不利于FPV的
2、干脆拆掉或者换碳纤维的起落架
3、如果你不会在室内飞行,且周边三米范围内没有章子怡的话,不要装护圈:大疆原厂护圈¥99四个(重量100克),原厂桨才¥69一对。而且桨可以一对一对的买,但护圈却只能四个一套卖,仔细权衡,看看到底是谁保护谁。
4、其它任何可以让鸡鸡变轻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顶楼上,原厂桨虽然毫无性价比可言但是材质坚韧,平衡优秀且非常耐摔,如果只是换价格低于原厂桨的廉价碳桨 ...

章子怡在的话装安全防护圈似乎不妥,安全套才是最佳的选择,喔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章子怡在的话装安全防护圈似乎不妥,安全套才是最佳的选择,喔耶......

兄台  你好机智  握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章子怡在的话装安全防护圈似乎不妥,安全套才是最佳的选择,喔耶......

呃~还是将军水平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