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3云台与GH4相机视频输出问题!

楼主(2015-03-27):
求助G3云台与GH4相机视频输出问题!相机需要如何设置才能实现视频传输到监视器上!高清HMDI线+云台.相机5.8G图传全部所有的安装完毕!测试时相机的画面无信号传到监视器上!但是OSD视频叠加已经可见!是不是需要相机内部的设置还是什么的!求大师们解决下!急得很啦!小弟弟再次感谢!可以加QQ158732581

网友A:
FPV輸出是利用OSD+HDM兩個疊加后輸出
麻煩先檢查GH4連接到G3云台的線是否已正確,G3云台控制板的線連接是否正常
從云台連接到OSD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V輸出是利用OSD+HDM兩個疊加后輸出
麻煩先檢查GH4連接到G3云台的線是否已正確,G3云台控制板的線連接是 ...

你好!我都检查没有问题!现在监视器上OSD数据能显示出来相机开机之后监视器上无相机拍摄的画面!搞了一天了我用其他的相机链接OSD时监视器上都有画面!急死了!

网友B:
GH4要降频才有画面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GH4要降频才有画面输出

你好!需要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需要如何操作!谢谢!

你能回放和看见菜单说明线路部分都是好的 ,现在看不到实事拍摄的画面就是你输出格式的问题,你可以尝试所有录制格式都测试下,然后hdmi输出选项选择 4:2:2 8bt   4k降频选择1080   再不行我也没有招了

网友A:
先將GH4轉盤轉至 錄像M 的位置,選擇 動態影像,找到第四頁有 HDMI拍攝輸出
我的選擇是

位模式     4:2:2 8bit
信息顯示          ON
4K降頻轉換      AUTO

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將GH4轉盤轉至 錄像M 的位置,選擇 動態影像,找到第四頁有 HDMI拍攝輸出
我的選擇是

好的!我现在试一下!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將GH4轉盤轉至 錄像M 的位置,選擇 動態影像,找到第四頁有 HDMI拍攝輸出
我的選擇是

你好!我按照你的设置了还是不行!

楼主:
终于找到了原因搞定!希望亚拓在AV线上改进下!正负极标识是错误的希望模友注意!安装的时候需要正反相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