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电池的最低电压一般是多少?

楼主(2015-03-27):
今天飞炸鸡了  估计是失控导致  下来看了下遥控控电的电压10.6v

网友A:
先搞清楚是 锂电池  还是镍氢电池

网友:
我一般到10.5开始控电告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搞清楚是 锂电池  还是镍氢电池

锂电池

网友A:
这么说 看你的电量  应该是3S 的锂电池   3*3.7 = 11.1V   11.1V就差不多该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 看你的电量  应该是3S 的锂电池   3*3.7 = 11.1V   11.1V就差不多该充电了

网友:
好的遥控器会让你选择控电类型,以便由系统调整报警电压,控电低于安全电压时会自动报警。看一下你的遥控器菜单里有没有这一选项。

网友:
10.6v这个电压没问题

网友:
遥控电池的最低电压一般是多少?  =  问, 一个人吃多少硿饭 !
不同人,不同年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