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几S的电池配几号线比较好呢?

楼主(2015-03-27):
自己DIY,2S,3S,4S的
电池
配几号线比较好呢?如果线太细,会不会烧掉啊?

网友A:
配几号线不是看电池的电压的,是看用电器的最大电流。一般你配和电池一样的输出线就可以了

网友B:
12号,4S电池一般使用也就最多80A电流,肯定够了

网友C:
一般14awg的,你可以上卖电池的旗舰店去看,比如3s2200 35c,他会标注出来用多少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