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电线接头连接器连电调的么?

楼主(2015-03-27):
最近又组装了太六轴,接线很头疼,无意发现TB上有卖电线连接器的,用用过的么?稳定性怎么样?

要不我当小白鼠试试?

网友A:
查一下接点的最大电流能到多少?要是可以的话,那就造福模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接点的最大电流能到多少?要是可以的话,那就造福模友了。

400V40A,也有60A的,需要螺丝固定。

网友:
这个东西用起来没问题的。和原来那种电话线连接一样。

网友:
只有焊接才靠的住。多轴失事多半是各种虚接造成的

网友:
我家有用,这个是压接的,强电用合适,感觉模型还是焊接好点。

网友:
还是洗洗睡吧,接触程度跟焊接是两回事

网友:
绝对不要尝试,用了它“不一定出故障”,但是航空、航天的工具器材是要“一定不出故障的”。实际还是会出故障,原因是“不一定出故障”的器材出故障了,所以“不一定出故障”的器材能不用就不用。

网友:
这都是 静态环境里用的

航模的工作坏境还是比较恶劣的。

各种震动,加速,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