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s小炸,求脚架固定方法

楼主(2015-03-27):
今天一不小心机子炸到一堆石头上,炸弯了舵机的拉勾,脚架的连接点一个断在机身架子里面了……这个怎么弄出来?还是要直接换机身换脚架?还有100s的脚架真心容易掉,大家是怎么固定的,求方法……

网友:
細針加熱插進去 數到5拔出來

网友:
用小钻头钻出来。

网友A:
不要钻出来,用麻花钻头打洞,然后用自攻钉上,这样脚架永远不用换了
我就这么解决

如果怕钉头卡住电池,可以要一个大一点的钻头小钻一下做,沉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钻出来,用麻花钻头打洞,然后用自攻钉上,这样脚架永远不用换了
我就这么解决

这个方法好,我试试,用多大的钻头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好,我试试,用多大的钻头合适?

比自攻钉小一点可以,主要是怕直接上钉不打洞会撑裂脚架

记得不要把残体拔出来

网友B:
自攻螺丝进去,钳子拽出来。
固定用热熔胶即可。好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攻螺丝进去,钳子拽出来。
固定用热熔胶即可。好清理。

找不到合适的螺丝,我也用热熔胶固定了一下,飞一下看看效果怎样

网友C:
用自攻螺丝的办法我试过,不是太好;主要考虑炸机时要有泻力点的,我前后坏过四个脚架,无一例外都是前插齐跟断在主架的插孔里;我现在用的方法是将断的插头用极细的小钻头打一个3mm深的小孔,直径大约是0.8mm,同时,在原脚架断裂的地方也打一个孔,用大头钉分别插入就可以固定,再加的502粘牢这样增加了插头抗剪切的能力、保留脚架与主架可以自由分离、也让原脚架的泻力功能保留,同时不破坏飞机的主架;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了。

网友(2015-07-21):
我也准备买100s 用d10控  留名  有不会的请教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自攻螺丝的办法我试过,不是太好;主要考虑炸机时要有泻力点的,我前后坏过四个脚架,无一例外都是前插齐 ...

这个办法好!

网友:
直接AB胶沾死。。。掉了在上502.。。。因为脚架根本不用拆。换大齿也不用拆。你慢慢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楼主  我今天也买了个100s 也要用d10的控  楼主能给我说说遥控器怎么设置吗  我纯新手。。  求楼主扣扣 q.q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