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H4相机拍摄设置!

楼主(2015-03-27):
助G3云台与GH4相机视频输出问题!相机需要如何设置才能实现视频传输到监视器上!高清HMDI线+云台.相机5.8G图传全部所有的安装完毕!测试时相机的画面无信号传到监视器上!但是OSD视频叠加已经可见!是不是需要相机内部的设置还是什么的!求大师们解决下!急得很啦!小弟弟再次感谢!可以加QQ158732581

网友A:
云台和主控间,有个视频线,没接上吧

网友B:
不通过osd接试一下呢,相机里不能打开4k照片,能不能发一些图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和主控间,有个视频线,没接上吧

我没有连接主控直接接到OSD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通过osd接试一下呢,相机里不能打开4k照片,能不能发一些图看一下

相机里不能打开4k照片 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相机拍4K的时候 外部监视器也显示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机里不能打开4k照片 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相机拍4K的时候 外部监视器也显示这个

我也是听说的,相机里有个 4k照片的选项,有的相机固件不要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