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10通的遥控器怎么设置450的电直啊

楼主(2015-03-27):
华科尔10通的遥控器怎么设置450的电直啊,按照 升降、副翼、油门、方向、信号线、螺距的顺序接到接收机上,动副翼只有一个舵机会动,然后交换副翼和螺距通道,另一个会动,之前能动的那个不动了,这是怎么回事儿,求解答啊 还有动油门,也是只有一个副翼舵机在动,我用天地飞9通的遥控器和接收机完全可以正常设置,都对,飞机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也换过另一个正常的华科尔10通的遥控器和接收机,也是同样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是华科尔遥控器怎么设置的问题了,但是我网上找了好多关于用华科尔怎么调试450的资料,都没有,向大家求教啊

楼主:
解决了,是120度的斜盘,天地飞是默认的,但华科尔的不是,我一直没检查过

网友:
默默潜水,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是120度的斜盘,天地飞是默认的,但华科尔的不是,我一直没检查过

楼主 是不是把D10的接收装在飞机上 不需要加高频头就可以用D10飞450了?新手求教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