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

楼主(2015-03-27):
各位达人,你们都是买什么样的变频器,有220v接入380v输出的变频器吗?推荐推荐

网友:
变频好象不能变压来着,变频的话,是指由额定电压下的,频率转换。不知道是否还有电压转换的?

网友:
我想出 一些东元变频器7200MA (5.5kw 7.5kw)都有。  220V 输出三项220V高频300+ 想要的可以跟我预定,目前有20台。

网友:
我想出 一些东元变频器7200MA (5.5kw 7.5kw)都有。  220V 输出三项220V高频300+ 想要的可以跟我预定,目前有20台。 数控车床上用的。

网友:
我想出 一些东元变频器7200MA (5.5kw 7.5kw)都有。  220V 输出三项220V高频300+ 想要的可以跟我预定,目前有20台。 数控车床上用的。 QQ474862799

网友A:
是单相220输入三相220输出矢量变频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单相220输入三相220输出矢量变频器吗?

对 的,是单项220V ,也可以三项220V ,这个可以任意选择使用。

楼主:
给个链接,我要

网友:
加我QQ 咱们谈价格 4748627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