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飞控 大家都是在哪家买的

楼主(2015-03-27):
如题

网友A:
貌似第二家虽然信用度高,有钻;可是板子看起来没有气压计和罗盘啊。。。。。

要是功能有硬伤,信用度只能将就了。个人意见 啊。

网友B:
6dof  不带气压计就罗盘 的,
店主说  是香港 hobbyking 买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第二家虽然信用度高,有钻;可是板子看起来没有气压计和罗盘啊。。。。。

要是功能有硬伤,信用度只 ...

谢谢了。是6dof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dof  不带气压计就罗盘 的,
店主说  是香港 hobbyking 买回来的

网友C:
10dof  带气压计價格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dof  带气压计價格高很多

嗯呢 是的

网友:
要买10dof版本的naze32,否则不如买CC3D。

网友D:
楼上说的对,不买带气压罗盘的不如买cc3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的对,不买带气压罗盘的不如买cc3d了

嗯 我也是这么觉得

网友E:
呵呵,和LZ说说我的经历:

月中生日,LP批了款继续填坑,买了新遥控之后,还有几个钱刚好可以买个NAZE32玩玩。

6DOF的,感觉和CC3D一样嘛,不值。10DOF的,差价比较大,有点犹豫。

看了看PCB,6DOF的加焊几个关键元件,就是10DOF了。好像不错!

再深入了解,气压计自己焊风险比较大。而主板集成罗盘,听说好像干扰会比较大,影响罗盘。外置罗盘比较靠谱。

那不如就选个6DOF的算了?但是,6DOF的和CC3D比较,有大区别吗?没有啊!再说,玩穿越我要10DOF干嘛?呃。。。。

然后我还是乖乖的,继续飞CC3D吧。穿越,关键还是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和LZ说说我的经历:

月中生日,LP批了款继续填坑,买了新遥控之后,还有几个钱刚好可以买个NAZE32 ...

这个好像还是有点区别的,毕竟32位传感器,不行的话就加超声波嘛

网友B:
naze32 刷 cleanfight 固件 可以 自动调参 ,出来的效果比CC3D 要好多,另外 不管是 CF 还是 BF 固件 都可以增加 超声波 定高, 3米以下定高的话 玩穿越应该会蛮爽的吧

网友F:
穿越要定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ze32 刷 cleanfight 固件 可以 自动调参 ,出来的效果比CC3D 要好多,另外 不管是 CF 还是 BF 固件 都可 ...

嗯 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穿越要定高么?

这个 ,主要看个人吧

网友G:
飞穿越naze32大多都是用arco版本的也就是6dof的版本,和CC3D的主要差异不在于飞行性能,这两个都是STM32的处理器,只在三轴原件上的规格稍有差异,具体的飞行性能更多影响的是调机和PID参数。Naze32相比CC3D更多的是可实现的附加功能不同,类似内建frsky回传等等,如果不使用附加功能,单纯只是穿越飞行,CC3D的性价比更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G:
飞穿越naze32大多都是用arco版本的也就是6dof的版本,和CC3D的主要差异不在于飞行性能,这两个都是STM32的 ...

好,清楚明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和LZ说说我的经历:

月中生日,LP批了款继续填坑,买了新遥控之后,还有几个钱刚好可以买个NAZE32 ...

同意,穿越机就是高速灵活,那些功能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