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发Qav250失控垂直坠落,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3-27):
如题,飞了20多块电出了三次这种情况,无干扰,电机瞬间停转但没有断电。有经验的玩家帮我判断一下哦~~~~感谢!

网友:
会不会是 电池放电不好,我的固定翼有时候也这样,飞着飞着电机就不转了,然后收油门再给又转了

网友:
你用的什么飞控??什么遥控器

网友:
关键是你的遥控距离是多少,有没有障碍物。要不无法判断。

楼主:
天地飞7,cc3d,全新格氏2200,与距离无关,十米之内也出现过。

网友:
会不会是T插不好了!我也出过这毛病就是鸡鸡的电源插头问题

网友:
90%原因是 瞬间失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地飞7,cc3d,全新格氏2200,与距离无关,十米之内也出现过。
失控保护油门设置的是多少?

网友A:
四电机全部停转还是个别?近距离这样的话就是发射或接收有问题。

网友:
十米有可能失控。我用Frsky taranis 控, X8R接收机在家测试, 控偶尔会报接收机信号丢失。在外场飞的时候,50米之内,Futaba T10J控, 7008接收机,有两次飞机自动切RTL返航,也就是切到失控保护了。

楼主:
感谢各位!~~没有设置失控保护~就是奇怪不知道问题在哪,不敢飞太高了,一旦再出现直接自由落体,接收机发射机在固定翼上用很稳定。

网友:
CC3D 有减震吗?会不会飞控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没有设置失控保护~就是奇怪不知道问题在哪,不敢飞太高了,一旦再出现直接自由落体,接收机 ...

开头我用D10加6通也经常碰到这种现象,飞得很不放心,后来换天8X加天6接收且天线顺着机架内部伸直,之后再无些现象,你不妨也象我这样测试一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4149&extra=

网友C:
会不会是电调发热。。。进入了保护。。。我飞天行者时试过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头我用D10加6通也经常碰到这种现象,飞得很不放心,后一换天8X加天6接收且天线顺着机架内部伸直,之后 ...

嗯,我感觉我的这个故障与你所说的最接近,准备先把接收机天线竖起来试试看,还失控的话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电调发热。。。进入了保护。。。我飞天行者时试过一样。。。。

这个可以排除,谢谢回复

网友D:
看看我发的贴!我也遇到过!  十米左右失控损失全新电机 电池 和 机臂!   我是用分电板的!  后来拆掉分电板!电路再次检查一遍后现在基本没问题!但是不敢飞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我发的贴!我也遇到过!  十米左右失控损失全新电机 电池 和 机臂!   我是用分电板的!  后来拆掉分电 ...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