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50直机莫名自己抖动、起飞时舵机臂上升不一致,抖动严重、十字盘上升不顺畅,什么原因

楼主(2015-03-27):
6050直机莫名自己抖动:
症状:接通电源,打开遥控,对频之后,舵机会自己控制十字盘上下移动,一直动,似乎老是在反复调整螺距。

起飞时舵机臂上升不一致,抖动严重、
症状:起动飞行时,左后舵机臂上升的多,其它的少。飞机抖动很明显。

十字盘上升不顺畅,什么原因
症状:十字盘上升不是线型的,像卡住后突然蹦一下。

高手能不能告诉下,问题在哪?

网友A:
可能是舵机挂了,好好检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舵机挂了,好好检查一下吧

舵机怎么检查?拆开来看?

网友:
通电后舵机臂回到初始位置,停下不会再动,如果再动说明舵机挂了

网友B:
检查发射和就收的天线,看看有没有接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发射和就收的天线,看看有没有接触问题。。。

发射天线头部断过,我焊了一下,接触应该没问题

网友:
信号接受可能有问题,信号不稳定或者集成电路故障,不然可能就是舵机坏了。

网友:
我也有6050,肯定舵机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射天线头部断过,我焊了一下,接触应该没问题

看看天线长度是不是31mm左右,还有就是检查天线焊盘附近的贴片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天线长度是不是31mm左右,还有就是检查天线焊盘附近的贴片电容。。。

天线长度是指头部那段吗?那段被我搞断了,我把电芯剝出来一段,直接又焊上了,这样有影响吗?影响哪些东西?

网友C:
新手多潜水、实在找不到问题了再发帖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多潜水、实在找不到问题了再发帖问

不用你来废话。你可以不进来看这个帖子。

网友D:
我也是,6050油门推到顶,后面的两个舵机严重不一致,十字盘斜的很厉害,另外你通电舵机自己在抖是不是没对频上。。。重新再对几次试试看,我有时候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6050油门推到顶,后面的两个舵机严重不一致,十字盘斜的很厉害,另外你通电舵机自己在抖是不是没对 ...

我还有个问题,飞机飞的好好的,突然就下窜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E:
楼主6050好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6050好飞吗?

如果没故障应该好飞的

网友:
舵机电位器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个问题,飞机飞的好好的,突然就下窜一下,什么原因?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不能随便乱解答。昨天我也发了个帖子问油门推到顶十字盘严重倾斜的问题,得到解答是飞机通电对频的时候必须是放在水平地面上的,回去试了下果然就解决了。另外还有种可能是飞机震动太厉害,试试看有哪些螺丝没拧紧,或者是有双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