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聚合物电池单电芯放电到多少电压不伤电池?

楼主(2015-03-27):
我平时放电到3.4V左右,朋友说这样伤电池,把BB响设到3.7V比较合适,这种说法对么?

网友:
一般来说电池放电到回压3.7是比较好的~~~这样对电池本身也好,对飞行器来说都好~~~

网友:
你朋友说的没错,3.7是的落地后测量的数值,实际飞行中电压会更低,同理,你落地后测量电压是3.4,实际飞行中肯定低于3.4了,绝对的过放了,最怕就是过放

网友:
3.7

网友:
那东西不准的,不如看时间

网友:
bb响不是在空中就响了吗?3.4空中?落地后多少?

网友:
要检查落地后的电压,一般是落地后就马上检查,3.7以上都OK。如果低了是很伤电池的。还有就是绝对不要满电保存。

网友:
BB响这东西不好用,设高了飞一会儿就叫,设低了有过放的可能。飞行过程中电压是有反复的,几个暴力动作电压有可能下探到3.4,但那不是真的,只要动作停下来又会回到3.8以上,而且落地冷却以后还会有回压,所以通过BB响很难掌握3.7。还是计时的方法比较好,一般飞行不要超过5分钟,3D飞行不要超过4分钟。锂聚电池的寿命是以完全充放计算循环次数的,而且没有记忆。也就是说浅放电循环次数就多,深放电就少,过放电就玩完。

网友A:
BB响我设置的是3.8V 宁少飞 也不过放 电池太TM贵了    3.8V也够飞好久了 其实5分钟和4分钟也没差多少 特别是你专注的飞行的时候 你感觉不到时间是快是慢 我自己就这感觉 一块电从4.2到3.8报警 感觉时间也很漫长 适当的也让电机电调休息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B响我设置的是3.8V 宁少飞 也不过放 电池太TM贵了    3.8V也够飞好久了 其实5分钟和4分钟也没差多少 特别 ...

太高了?下来测估计还有3.9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太高了?下来测估计还有3.95

从4.2到BB响3.8报警 时间也不算短了   设置3.8保险一点  3.9左右的电应该对电池更好一点吧? 锂电没记忆 只用前面那一点 寿命应该更长吧?(我猜的,不是很懂)另外充电时间也短一点 25~35分钟就能充满 我就俩电池 电池太贵 多了买不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4.2到BB响3.8报警 时间也不算短了   设置3.8保险一点  3.9左右的电应该对电池更好一点吧? 锂电没记忆  ...

首先BB响测的是工作电压,也就是负载情况下的电压,负载去除后电压会上升。还有电池在不过冲过放的情况下使用寿命指的是电容量损失不大的完全充放的次数。正常使用大约是使用了实际最大电容量的40%~60%。相当于你飞两次才相当于一个充放循环。还有个问题就是,决定一个电池实际容量的一个关键点就是电极活性,你长期在偏高电压使用不知道会不会加速电极惰性化影响寿命呢。
其实BB响设定个3.4足够了,要是新手降落慢设个3.6也足够了你花个一分钟降落而电池不过放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先BB响测的是工作电压,也就是负载情况下的电压,负载去除后电压会上升。还有电池在不过冲过放的情况下 ...

3.4太低了吧? 有一次设置成3.7 都感觉飞了好久好久 3.4报警 电压回升也顶多是3.6吧? 不是说落地电压要不少于3.7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4太低了吧? 有一次设置成3.7 都感觉飞了好久好久 3.4报警 电压回升也顶多是3.6吧? 不是说落地电压要 ...

电池不太差还有降落干净利落的绝对没问题。新手降落慢设个3.6足够了。你回想下你听到响到降落完成大概多少时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池不太差还有降落干净利落的绝对没问题。新手降落慢设个3.6足够了。你回想下你听到响到降落完成大概多 ...

不超过1分钟 通常30秒之内就能降落  也不飞很高 都是正飞悬停+普通简单航线 不会3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超过1分钟 通常30秒之内就能降落  也不飞很高 都是正飞悬停+普通简单航线 不会3D

那么你设个3.6听到响就下来,拔电后看下多少?3.7以上保证每问题的。实际上不低过3.5影响都不太明显的,标准容量测试记得是从3.2算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么你设个3.6听到响就下来,拔电后看下多少?3.7以上保证每问题的。实际上不低过3.5影响都不太明显的, ...

好的 谢谢 中午下班回去试一下

网友:
3.6报警最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的 谢谢 中午下班回去试一下

不用客气。电压以飞完断电后10分钟测得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客气。电压以飞完断电后10分钟测得为准。

bb响中午设置了3.7 回压后3.81 要是3.6应该是3.71左右 我觉得3.7应该是比较保险的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