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激光器给车床添加车刀定位,方便对刀。(车床更新完工)

楼主(2015-03-27):
      平时在加工零件时要频繁换刀,刀的规格较多,对刀精准才能车削更顺手。利用一字激光器不失为一种简便快捷的方式,尤其对新手来说很方便对刀。最好再配以快换刀架使用那就再方便不过了。

所用激光器:

车床上定位并安装支架:

下一步安装铣床定位。待续。。。

网友:
很不错,不用摇车了

网友A:
这样安装怎么能保证每次光线都是在正确的位置呢?随便碰一下都会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安装怎么能保证每次光线都是在正确的位置呢?随便碰一下都会变吧?

只要调整时确保激光线通过主轴中心点并与尾座顶尖重合,无论车刀在工件什么位置定位都是准确的。当然了,调整后必须要锁紧各部位螺丝,轻微的触碰没问题。如果力量大的话肯定要移位。尽量避免触碰还是可以的,也不影响操作。安装这东西在车床上只有这个位置是最佳位置了,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比起目测定位毕竟要方便和准确多了。

网友:
很不错的方法!

网友:
挺好的办法

网友(2016-06-11):
帅爆了!感觉很科幻!

网友(2019-02-15):
引用 网友A:
这样安装怎么能保证每次光线都是在正确的位置呢?随便碰一下都会变吧?

你用的激光头射出的时水平横线吧?还是直接用电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