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700线摄像头图像变成黑白的了怎么解决?

楼主(2015-03-27):
Sony的芯片,显示器没有调白色黑白的功能,摄像头哪里出问题了?炸过机。

网友A:
是不是在低照度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在低照度的情况下?

晚上室内开灯的情况下,明天白天看看

网友B:
应该是日夜自动切换了,正常。用调参线可以调切换临界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日夜自动切换了,正常。用调参线可以调切换临界点的。

白天光线充足也是黑白的,请问怎么用调参线调节?谢谢

网友C:
摄像头上的晶振坏了就是黑白,晶振在摄像头上是一个银色的小棒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上的晶振坏了就是黑白,晶振在摄像头上是一个银色的小棒棒。

我从旧的摄像头上拆一个晶振换上行吗?两个摄像头不一样的芯片,晶振有没有正负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从旧的摄像头上拆一个晶振换上行吗?两个摄像头不一样的芯片,晶振有没有正负极?

晶振没有正负极,换上行不行和摄像头的芯片没关系,主要看坏的晶振和要换的晶振频率一样就OK了,晶振的频率在银色的圆柱上面,你看看和你要换的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还是不行的,不行就去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振没有正负极,换上行不行和摄像头的芯片没关系,主要看坏的晶振和要换的晶振频率一样就OK了,晶振的频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晶振没有正负极,换上行不行和摄像头的芯片没关系,主要看坏的晶振和要换的晶振频率一样就OK了,晶振的频 ...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我是说700线摄像头上的晶振没有正负极,不是说所有的晶振都没有正负极,摄像头上的是无源晶振,所以没有正负极,还有的是有源晶振,是分正负极的。

网友:
直接换个摄像头嘛

网友:
买个OSD调节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