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朋友分析下炸鸡原因,谢谢!

楼主(2015-03-27):
配置:
naza v2+gps
tm2213电机
铂金30a电调
蓝色工坊的6轴伞折叠机架
三轴云台+gopro4
他说一起飞就自旋 要把微调调到最大才不旋转 ,然后最后悬停一回就翻过来炸下来。。。

网友:
自旋,gps坐标参数没调吧。

网友A:
刚起飞就这种级别的自旋还能腾出个手去调舵,楼主你这朋友真不错。关键是第一下稳住之后就赶紧下来啊,这种故障显然不是在空中可以解决的,楼主的朋友还继续飞
然后,一下两下,一下两下,那是魔鬼的步伐……是魔鬼的步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起飞就这种级别的自旋还能腾出个手去调舵,楼主你这朋友真不错。关键是第一下稳住之后就赶紧下来啊,这种 ...

嘿嘿~ 我也没想明白。。。

网友:
GPS  方向錯裝
槳錯裝

网友:
水平校准,GPS方向

网友:
这样炸鸡太正常了